主板检修思路

楼主(2011-08-25):
7.1主板的启动过程
在检修主板之前,先看一下主板的启动过程。
首先南桥 RTC时钟振荡电路正常工作,南桥处在待机状态,点PWS开关后,触发南桥(I/O)中的开机触发电路,之后南桥或者I/O发出一个持续的高(低电平),经过电路逻辑电平转化,将PS-ON拉位低电平,主板通电。
加电后,主板上各路供电正常(CPU供电、1.5V、2.5V、1.8等各组供电,不同芯片组所需供电也不同),电源发出PG信号,各设备收到PG信号后,开始工作。
CPU工作条件具备,在收到RST信号后,CPU执行的第一个CPU周期选中系统ROM BIOS芯片,复位后执行第一条指令必须先执行一个读周期,从FFFFFFF0H处开始的存储单元中读取数据,选中BIOS的“CS#”引脚,然后BIOS芯片的“OE#(输出:Output enable)”信号引脚变为低电平,“OE#”信号引脚为低电平时BIOS芯片内部的数据输出到数据总线上。若“OE#”信号引脚为无效电平(高电平),CPU同样不能执行BIOS和POST自检程序,无法进行自检过程,CPU同样不会工作。当CPU执行BIOS的POST自检程序后,依次检测主板各设备,这时测试卡走代码,主板启动正常。
7.2维修的基本步骤
维修的基本步骤:
1. 目测:主板有没有明显的机械操作,烧坏,划痕,元器件缺损等.顺便了解一下主板的基本情况,比如厂家,芯片组的型号,能支持的CPU等.
2. 根据主板的型号,插上电源插头,测试卡,通电,测试主板各部分的供电情况.
3. 如果不能软开机,可以把电源插头的绿色线PSON对地短路强制开机.对于PII级以上的主板,有四个电压必须正常,其一是南北桥的3.3V供电;其二是CPU的主供电;其三CPU的内核电压1.5V;第四是CPU的外围2.5V供电.如果供电不正常,首先要解决供电问题.通电测电压的同时要注意触摸板上的一些主要芯片,如南北桥,I/O,时钟发生器,电源控制器,场效应管等,看它们是否有温度过高的情况.
4. 如果CPU供电正常,接着把跳线跳好,包括CMOS跳线,电压跳线,倍频跳线等,然后就可以把CPU插到主板上了,插上CPU后还要再次测试CPU的供电,以防电压不正常烧坏CPU. 5. 5、通电后注意观察测试卡的代码显示情况,根据不同代码检修。
7.3 主板不加电检修思路
(1)部分主板设计上的问题
①部分主板不加CPU或者假负载时不通电,比如Intel厂家原装主板,七彩虹的845GL主板,技嘉主板上使用型号为8712或者8702的I/O的主板等等.
②部分主板不加CPU风扇时不通电,比如462接口的主板中较多,这是主板的监控功能导致的现象.
③硕泰克主板中,有部分不加显卡不通电,这类主板大多在AGP槽旁边有一个跳线和一个红颜色的状态灯.
(2)除去上述设计的因素,主板不通电的故障一般就是以下原因造成:
①电源接口处,红线或者黄线有短路的故障,导致电源保护.现象是主板可以瞬间通电,但是自动断电,重新插拔电源后,仍是瞬间通电又自动断电.此故障可以通过断路法,断开短路的元件,即可排除.
②CMOS电池电压不足(低于2.6V),导致32.768KHZ的晶体工作异常,不能给南桥提供正常的工作条件.此故障易引起主板不能通电,或者时通电时不通电等现象.在目前的主板中,由于电池没电引起主板通电异常的较少,排除的方法也较为简单,只要换一块新电池就可以了.
③没有CMOS跳线帽或者CMOS跳线帽处于Clear CMOS状态.此故障易引起主板不能通电,或通电后不能关机等现象,排除的方法比较简单,将跳线帽跳回到Normal就行了.
④32.768KHZ晶体工作异常.此故障易引起主板不通电,时通电时不通电,不能正常关机等故障.一般引起此故障的原因是南桥待机电压异常,晶体损坏或才谐振电容损坏,晶体与主板接触不良,CMOS跳线处无电压或者CMOS跳线与南桥之间的线路有问题.
⑤PWR开关处电压没有3V-5V,此处电压大多是紫线通过稳压器转换成或者直接通过电阻后,给开机处提供.部分主板可能由自己厂家的特色电源模块来提供,如V星的MS-5.
⑥点击PWR开关后,没有低电平触发南桥或者I/O(83627系列I/O是高电平触发有效).目前主板中,从开机到南桥或者I/O之间的电路设计大多比较简单,元件损坏也较小.
⑦绿线(PS-ON)到南桥或者I/O之间开路.目前主板中,这个故障较多,往往是线路的三极管损坏较多.
⑧南桥的待机电压异常.此电压由紫线提供,一般是紫线通过稳压器,运算放大器,三极管转换而来.在主板维修中,由于待机电压异常引起的主板通电异常故障很多.
⑨南桥或者I/O损坏.它们是开机电路的核心组成部分,几乎所有关于主板通电异常的故障都有可能是由它们损坏引起.一般通过代换法排除故障.

7.2 主板加上测试卡后不走代码的检修思路
(1)        主板频率跳线,电压跳线,CPU类型跳线与所上的测试设备不符
参照主板上的跳线说明,选择与自己所加的CPU相符的频率,电压,类型即可.
(2)        主板上有异物,导致短路或者信号异常.
用洗板水或者刷子清理即可.
(3)        PCB板断线.
这个故障率不高,如果是烧断,往往比较明显;如果是人为损坏,则要仔细观察.
(4)        南桥,北桥,CPU座,BIOS座,I/O等虚焊或者接触不良.
可以参照挤压法判断,如果确实有虚焊或者接触不良,可以用BGA焊接机加焊南,北桥和CPU座,BIOS或者I/O可以用烙铁加焊.
(5)        供电电路损坏或者供电滤波不良.
CPU的主供电,内,外核供电,南,北桥供电不良或者供电滤波不良都会引起CPU不能不常工作.
(6)        主板时钟电路损坏.
参照时钟电路章节.
(7)        主板复位电路损坏.
参照复位电路章节.
(8)        BIOS程序丢失或者BIOS信号线与南桥之间开路.
BIOS程序丢失可能引起所有设备不能正常工作,一般重新刷写BIOS程序即可.
(9)        I/O损坏
(10)        南桥损坏
(11)        北桥损坏

7.3主板各种测试卡代码的检修思路:
C0代码的维修
A、        CPU座接触不良导致的
B、        主板超频
C、        BIOS程序不对
D、        I/O芯片损坏
E、        南桥芯片损坏
F、        CPU控制总线出错,进行打阻值,有无短路或者开路
G、        北桥芯片坏

C1或者D3代码的检修
A、        BIOS程序不对,BIOS座接触是否良好
B、        内存槽有无机械损坏或者氧化
C、        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D、        内存槽与北桥之间的线路
E、        I/O芯片损坏
F、        南北桥虚焊,用手压,同时RESET,有时候可以判断出。
G、        北桥芯片坏
H、        南桥芯片坏
I、        CPU旁边排阻是否损坏
J、        PCB有断线

C1到C3或C5循环跳变
A、        BIOS程序不对
B、        串口芯片损坏
C、        I/O芯片损坏
D、        南北桥芯片损坏
E、        32.768晶振起振是否正常

B0代码
A、        测内存的数据负载电压
B、        清CMOS
C、        测北桥供电是否正常
D、        北桥坏
E、        北桥虚焊

25代码
A、        测试AGP核心供电
B、        北桥供电
C、        刷BIOS
D、        北桥坏

走OD后不亮
A、        测试PCI 插槽之间的电阻和排阻
B、        外频、倍频跳线

0B、31代码
A、        BIOS程序不对
B、        I/O芯片损坏
C、        南北桥损坏
D、        主板是否与显卡兼容
E、        查北桥供电
F、        PCB断线、板上是否沾有导电物
G、        显卡插槽损坏

2D代码
A、        测试AGP的AD线
B、        初始化INTR信号
C、        北桥供电不正常或者北桥损坏

显示2B代码后不亮
A、        刷新BIOS
B、        时钟发生器不良
C、        清除CMOS
D、        北桥供电不正常或损坏

显示50代码
A、        I/O损坏或者I/O坏
B、        南桥供电不正常或者南桥坏
C、        BIOS程序坏
D、        北桥坏

显示41代码
A、        BIOS程序损坏 刷新BIOS
B、        PCB断线
C、        CPU损坏
D、        内存条质量不佳

BF、02代码
A、        清除CMOS设置
B、        主板CMOS电路有问题

7.4主板间歇性故障检修思路:
(1)        主板上灰尘大多.
(2)        CMOS电池电压不足.
(3)        南,北桥,CPU座虚焊.
(4)        主板供电或者供电滤波不良
(5)        晶体不良或其谐振电容不良.
(6)        电容鼓包或者电容不良.
(7)        电源IC坏.
(8)        I/O坏.
(9)        南桥坏.
(10)        北桥坏.

网友:
不错啊,谢谢楼主了,如果在详细点就更好了,期待楼主有更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