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卡无法格式化

楼主(2011-08-25):
我手上有一张M2  1G的内存卡,还有一张普通的2G内存卡都无法格式化怎么办?

网友:
用修复软件修复一下

网友:
推荐一下:用什么软件?

网友:
一般就是中毒了再有些电脑上无法格式化。。换台机器换个USB卡托试试。。如果还不行就送去专业修卡的地方 让人家修吧,

网友:
先用橡皮擦金手指,先换读卡器,再换机子,最后用山寨手机(MTK方案的)格式化,再不行用软件修复,一般经过这几部再没用的话证明卡报废了

网友:
换一台电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