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怎样学硬件维修

楼主(2011-08-25):
我是一个菜鸟想学硬件维修,只认识一些基本的电子元器件,手上有几块旧主板.想学硬件维修不知从那里下手!垦请各位大师给小弟指点迷津为谢!!!

网友:
基础知识慢慢学,多测量数据,多实践

网友:
多练习,多看书,多动手就会提高。

网友:
可是我不知道从那里下手啊!如何测量一些基本的电子元器件还不太熟练!我现在就是一头雾水

网友:
搞耍还好.要是想当工作.还是算了吧.

网友:
呵呵!我就是业余爱好!

网友:
同样,想学,应该先了解主板架构吧,各部分功能,珍断卡什么的要有一块吧,多看书~

网友:
还是从基本的电子基础知识开始学习吧?日积月累最后才能终有所成!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网友:
诊断卡我有!手上有两块旧主板,一个万用表和一把烙铁!就是不知从那里下手?郁闷啊!

网友:
我也是新手,也在学,基本准备的东西我觉得应该还有显示器,一台合格的电源  CPU 内存等,这些都是检验主板是否正常开启的先决条件!呵呵,如果涉及芯片维修,还要有风枪哦,我现在就是没有风枪明知道那些元件坏了,但无法焊下。

网友(点评):
我现在用的是最原始的土炮,用熔胶枪改的,把里面的风扇电机的电源线引出,外加5V电源,一般的拆件还对付,50大毛搞定!

网友:
你说的东西我都有!也是没有风枪!可是我不知道主板从那里入手?唉!难!难!难!

网友:
我就是用这个样子的热风枪改的

网友:
12#风枪怎么改

网友(点评):
到淘宝买个上面图片一样的吹塑风枪,也就30-50元,吹塑风枪不能吹板的原因是因为风速太快,只要调整适当的风速,就可以吹板了,经过我的试验,把风枪里面的风机电源线引出,另接5V电源即可,完全满足吹板要求!

网友:
我也自学中。加油。

网友:
把10快好板子修坏,你就可以出师了。呵呵!!

网友(点评):
应该这样说:把10块坏板子修好,你就可以出师了

网友:
主板的主要测试点是那几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