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6加电到0.75A

楼主(2011-08-25):
DELL 1536加电到0.75A,应该从那里入手,重植的南桥

网友:
兄弟我今天修一台机器是供电虚汗,不知道能不能给你点感觉

网友:
记忆中,这机器的原配CPU是RM70,超级爱坏,此型号CPU坏了的遇到不下十个,HP用这的也不少,换一个试试。不知兄台这0。75是跳到这的,一下就加到这么高吗,总该有个高低跳变吧。修过一台北桥坏的,CPU电感才0。8几,正常的应该是1。2左右,凭我的感觉北桥可能性大,当时加焊了没好,直接订了个订的,直接亮机。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应该是供电问题..

网友:
这台机器本来是加电掉电,重焊过北桥,好过一段时间,然后又坏了,我又加焊一下南桥,然后就出现加电到0.7A。先从0.45A跳到0.7A不动了。

网友:
现在我也碰见这个问题  电流好像都一样  怀疑CPU这块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