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暗屏高压板供电电容和保险分别是什么型号啊?

楼主(2011-08-25):
小弟手上有台机器,联想SL400的,9300显卡那款。暗屏是这款本子的通病了,可许多大大都只是说换掉电容和保险一句带过,小弟新手菜鸟一枚,电容上无标,保险上有个3,电容封装应该是1206,保险是0603,可再具体的就不清楚了,用万用表量了电容有40多UF,可在配件店16V的貌似没这个规格,麻烦哪位朋友告诉我,该买什么型号、参数的电容和保险?
谢谢!

网友:
在别的料板上屏线接口附近拆个大小一样的保险代换最合适。

网友:
2楼、3楼两位朋友,我完全就是个业余爱好者,家里自己玩玩,没有料板的说……
保险倒好解决一点点,因为我正好把LCD背光改装了,多出了高压条,上面有保险,应该是通用的。但是电容我没找到一样大小的,想整个钽电容换上(都说钽电容强悍啊),不知道容量方面该如何,有位朋友说他用的1206封装0.1UF的,那会不会太小了点,我用万用表量的是44UF,减去误差也离0.1UF太远了哇……
所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保险可以换的。至于电容,迩可以找19V后面的那些大电容的呀。看样子差不多的就行了

恩,我准备各买10~20个回来试试,网上有人说是0.1UF,万用表量又说电容没坏,是44UF,不知道该信谁。两边拿不准,想换钽电容,不知道容量不对会不会导致一整片都坏了……(我算是菜鸟到家了)

网友:
我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个机子,还是不会啊

网友(2012-08-14):
我这台SL400暗屏,测高压条的主供电正常,那就应该和所谓的电容和保险没什么关系啊

网友:
另外你查一下IO .上次有台是IO问题。折腾半天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2014-02-23):
同问啊,这毛病延绵了好久的

网友B(2014-08-07):
我现在也有一台暗屏,给别人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有一台暗屏,给别人修过

回帖注意看一下发帖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