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痛的三星R458

楼主(2011-08-25):
日子一天天过,天天无非就是上班啦下班再上班,这心情是比上坟要沉重点。
好啦废话少扯,今晨一拉开店门屁股还没有坐热,就有一男提着个包兴冲冲而来,机型为三星R458,据客户反映昨天晚上用得好好的突然之间就蓝屏啦,客户自己重装系统之后蓝屏解决,但新的问题又出现啦会不定时暗屏。心想哎今天不错一大早就有钱赚啦,暗屏小问题,无非就是高压板,灯管,主板哪路电压未到位。直接报价120,早晨第一单差不多就行。实测故障如客户所说,客户也说急着用。而自己也承诺问题不大应该用不了太长时间。由此悲剧开始啦。
OK拆机,把B壳拆下,测灯管,完好,用外接的灯管测高压板完好,怪啦点啦一会之后,以为是接触性故障,心里那个得瑟啊,快速把B壳盖上,悲剧出现啦,一进系统就暗屏。拆,此时不着急,等此机进系统后,测高压板,VCC正常ON正常,ADJ正常,再用外接灯管测高压板也是能点亮,心想应该是灯管接触不好,直接拆屏换之,进系统测正常,重启下。。。。。泥马,又暗啦,这时客户在催啦所性,直接把高压给改啦,这回总没问题啦。装机,哎当时那个恼啊,居然还暗,只好拆啦,没电压均正常此时,静下心来仔细想想,此故障为一进系统就暗屏,而且有时正常,不正常的时候是一到欢迎界面就暗啦。而且电压也都正常,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时因为反反复复的客户也已经开始恼啦,时间也是下午啦,当时头脑一发热,觉得会不会跟BIOS有关,网上下了个直接刷,经反复测居然正常啦,难道真是BIOS

网友:
还没写完呢点快啦,后来又把他原BIOS刷回去,居然真是BIOS问题。求高手解答,BIOS坏怎么也会引起暗屏故障。哎这一天呐。

网友:
反正我是没有遇到过BOIS坏会引起暗屏的,不过楼主遇到了给我们分享了,我以后遇到了还是会按原步骤在来一遍,最后再刷BOIS,最其码的要排除!

网友:
不是吧,暗屏还和bios有关系?从来不在客户面前修东西。。。客户在一旁老是问东问西的很讨厌。。。我觉得客户该问的就是修好多少钱?保多久就可以了。。。很多客户修好之后老是爱问是那出问题了?我的回答就是lpc总线有问题,pci-e总线有问题,前端总线有问题,dmi总线有问题。擦,管的着吗?老是问些多余的话,我还能告诉你是u多少坏了?pr多少坏了吗?

网友:
还没遇到过,有遇到蓝屏的

网友:
首先学习了。以下是我个人的见解:
应该和BIOS无关,DELL的机器有在BIOS设定灯管亮度的。这也许三星的也同样有这个功能。兴许楼主恢复一下BIOS也许可以解决问题。还有三星的机器XP系统下亮度调整都要装驱动的。

网友:
有些是急的,不得不当面修,不修一百金就没啦。

网友:
把电源管理软件装上应该就没有问题的吧

网友:
应该是灯管,你换一个,这个问题我遇到2次了,你应该可以 看到灯管与屏是面金属铁架之间有烧黑的地方啊,还有就是你换一张屏就好了,

网友:
- 三星的鸟机器, BIOS程序不对 应该不至于这样吧。可是就是这样 不管你信不新 反正我是信了

网友:
这应该是灯管与屏的金属铁架漏电,换灯管,我上次搞的那台机子也是这个问题,不过是V3000的,高压和灯管都搞了,还搞了一天,先前一直在搞高压,郁闷死了

网友:
高手啊,从来没有遇见过,谢谢分享

网友:
暗屏是BIOS的故障 头一次听说

网友:
这个问题也算是这台的通病,看网上有很多人都没有解决,各位同仁下次有碰到,可以试试。

网友:
没见过这毛病,有点新鲜

网友:
哎呀,上次我也碰到一台,没搞好让客户拿回去啦,到今还耿耿于怀,也是R458的,说不定也是BIOS问题。

网友:
厉害厉害    这个都能给你修出来

网友:
应该跟BIOS没关系把?建议换灯管前可以找块好屏点点看,或者外接显示器排除下故障。

网友:
头一次听说bios也会这样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