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两颗灯狂闪到底是哪颗电容坏了

楼主(2011-08-25):
联想旭日150两颗灯狂闪到底是哪颗电容坏了,修得头都大了,到底是哪颗电容坏了,到底是哪颗电容坏了,到底是哪颗电容坏了!!!!!!!!!!!!!!!!!!!!!!!!!

网友(点评):
到底是哪颗电容坏了----这个可是客户送修时说话的口气啊............

网友:
哎,兄弟不是ADP320的问题,而是待机0.05不触发,最可恨的是开关条最左边两颗灯狂闪,

网友:
检查下I/O有没开启信号,如果有,就做南桥咯,不过也考虑下晶振和谐振电容

网友:
说具体一点

网友:
把内存,电池都拆下,开机键按几下,再装上试下

网友:
还是我搞你吧,是5V的电感坏了,升不起12V的压了。

网友:
把灯干掉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