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n270的脚位问题

楼主(2011-08-26):
   之前接到一个同行的山寨sony的上网本,开机很快掉电。反正是进不了系统的。。由于我刚到公司上班,跟同事说要求报风险。同事随后替我给前台打了电话。我问同事怎么说?同事说,没事别管了你先修吧。。于是我就决定拿cpu下来重植,cpu拿下来之后在用烙铁弄红胶的时候,焊盘旁边的pcb油漆连同走线和红胶一起掉了。。。擦,垃圾的山寨本。。。感觉这红红胶比一般的红胶难弄多了,一般的用风枪吹吹就可以弄下来了。仔细看了看,c21掉点了,c19的走线断了。。。问了下同事说,c21是工厂测试脚不用理会。。把c19的线路补起来之后重做cpu上去之后倒是不掉电了,但是也点不亮了。。测了测cpu核心等电压俱在,后更换料板上的cpu后还是一样。电流上到0点四多安,今天前台上来说客户听说有风险不修了要拿回去。。擦,真郁闷。。。。。搞不好还得赔他主板?兄弟们帮我看下此二脚位究竟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估计不是CPU问题吧 你看看旁边的电容会不会漏电

网友:
小本估计还是两个大芯片问题多,

网友:
哪位仁兄提供下帮助吧,明天下午客户要来拿啦

网友:
C19一定要接,这个是地址线,,C21没有用,,,

网友:
这个就很麻烦了哦!!!!!

网友:
楼主的同事也太不靠谱了

网友:
今天上午拿出来看了看,感觉是跑马了。。后来发现内存槽里面进了个纸标签,用洗板水洗干净之后电流上来了一点。觉得应该是显了,但是却不显。仔细观察之后是暗屏了。。。擦,拆掉屏幕发现还tm是led的。。由于之前没有动过屏,拔插屏线了无数次,所以先测了测所有的屏线是否都是通的?测过之后全部都是通的。。。习惯性的测了一下屏板上的供电电感,擦,还正挂了。。。换掉之后正常显示了。。。发现电池不能充电,coms也不保存。。不知道是不是没用原装适配器导致的?倒是不掉电了。。。。算了,还给客户了。。。。这种机器咱弄不起,一旦再有什么闪失,找块板换都找不到。。。。。

网友:
我这里也刚好有台这样的故障 很棘手啊 先报客户风险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