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死机

楼主(2011-08-26):
笔记本电脑开机死机,换过南桥 还是一样 一般是什么问题多呢?在线求助

网友:
别急着换桥啊!  先软  把硬盘  内存测下  你装XP死装WIN 7的试下!

网友:
对啊,别动不动就把桥给动了,你先软后硬,还有是什么机子啊,你发的每个帖子都是那么的简单,没人能给你答复的

网友(点评):
理解一下吗,人家板卡级的,哪有那多大道理,直接做了南北桥显卡再说,反正BGA挺快的

网友:
修电脑本来就是先软后硬的,你直接给换了南桥了~~

网友:
有我当年的风范当年在厂里面一般情况下。我是先把所以BGA干光在说其他的。因为压根就不用担心软件和外设有问题。。。。

网友:
你不应当先弄南桥啊

网友:
开机之后在哪里死机.

网友:
  应该是开机卡LOGO,如果换了南桥,点裸板还卡的话,最好刷一下BIOS看看。如果点裸板不卡的话,可以换一下硬盘,硬盘有坏道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