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显示器水波纹

楼主(2011-08-26):
最近遇见几台显示器改驱动板后出现水波纹问题 改完驱动后驱动板不装在机壳上(铁的)很好 一点干扰都没有 只要装上去就有明显的水波纹 取下来就又好了 像这种会是那里引起的和怎样解决 请高手解答下

网友:
你把驱动板隔离起来啊

网友:
可能是屏线外面有接地的那啥,要导电,用胶带包下试下。。

网友:
看下屏线有没有松动

网友:
应该是屏线接触不良啊,

网友:
应该跟地线有关系。

网友:
布线(屏线外边的地)屏闭引起的吧.

网友:
布线(屏线外边的地)屏闭引起的吧!!

什么意思?

我试过一次换了VGA线就好了!!

网友:
先把屏线固定好,在弄一个隔电的把驱动板隔天就行了

网友:
用一根较粗的导线将高压板电源板和驱动板的公共接地焊连在一起就行了

网友:
楼上的正解。应该和音响中的一点接地原理有点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