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 KB3926QF D2 自身带程序吗

楼主(2011-08-26):
如题,HP CQ42板,INTEL平台,EC是 ENE KB3926QF D2 自身带程序吗,或没自带程序用KB3926QF C1可以代吗?

网友:
不要沉下去啊,有换过的人顺便告诉一声呗

网友:
换吧,不带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不带的,EC外边应该挂了一个512的ROM

网友:
没有遇到过   你可以先换换看

网友:
谢谢各位了,其实我这贴是有两个问题的,第二个问题是想问KB3926QF D2跟KB3926QF BQ或KB3926QF C0,后缀不一样可以互相代用吗?

网友:
看一下芯片的管脚定义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要找后面一样的就行

网友:
这芯片没有程序 随便换

网友:
不带的这个

网友:
这个不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