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不明白。。。

楼主(2011-08-26):
双核的CPU和双线程的CPU怎么区别,最好详细点。。。。。谢谢。。。。。

网友(点评):
超线程应该是478接口的CPU过渡775口过程中提出来的,就是通过软件实现一颗CPU模拟成双核来使用,后来因为双核的出现慢慢给取代了,不过现在好像又把这个技术运用到新的多核CPU里面了

网友:
多核就是硬件上多了半个到几个核心
多线程是在CPU的指令集里虚拟了一个或多个核心
理论上双核心不管什么类型的指令,都能分多部分运行,提高速度
多线程只有部分程序可以分开运行,对速度有一点提高,不如多核来的明显

网友:
楼上这么一解释我也知道了,谢谢。

网友:
一台机子放到那里我应该怎么去识别它超没超线程??

网友:
我也明白了一些 ..

网友:
如果主板没开超线程选项的话,就算是超线u,也不能发挥出超线程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