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e维修!送宝贵维修经验给爱好者!

楼主(2011-08-26):
前些天收到我群里的一个群友寄来的R61e需要维修!故障现象是接上适配器大短路和重启不亮!

我接上可调电源电流到达了5A多!立刻拆机测量隔离电路,发现隔离电路的Q34已经短路,VINT20对地电阻只有16欧左右,拆下Q34换好后VINT20还是一样,证明是后级有短路把Q34给拖坏了!

打开图纸翻查VINT20的所有去向,再快速测量它所到之处的各组供电上管D-S极阻值,很快就找到了VCC1R05B这组供电的上管Q14已经击穿短路了,拆下Q14后VINT20阻值恢复正常!

装好后再插上可调电源,短路是没有了,但电流为000,测量VINT20为0V没有待机,电压没有过隔离!测量Q34的G极是20V高电压,先检查电源控制芯片BD4176kvt的37和59脚,37脚20V正常,但59脚为0V,对地电阻为10多欧,R413和R422无穷大,证明BD4176kvt也挂掉了!淘宝买了一个洗脚的BD4176kvt,连字都洗掉了,幸亏运气好装上后正常使用~~!

装好BD4176kvt后插上可调电源隔离电路已经能正常通过了,但还是有短路,现象是插上可调电源先上0.04再到3A,由这个现象可以猜测到是由于某组供电启动后引起的,之前的VCC1R05B上管短路了,所以VCC1R05B最值得怀疑,立刻拆下VCC1R05B上管再接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终于正常了~~!直接换掉U29这个PWM控制IC,装好上管接上可调电源再也没有大电流了,测量1.05V也正常了!

触发顺利跑码~~!

再来处理不能重启问题,接上键盘开机后按组合键重启,发现电流在0.9A不动了,各个电压正常输出,测试卡不跑!从这个电流值估计也能估计到硬启动是完成了的!先刷BIOS,情况还是一样,目标锁定到H8和PMH7部分!尝试进BIOS设置时间后断电再开机观察时间正常,证明LPC总线基本正常,一时间没有了头绪~~!
我厂里的工作也十分繁重,放下了几天!今天才抽时间出来研究一下图纸和扫查关键点电压,功夫不负有心人,整整查了一个小时,终于发现可疑点,就是H8和PMH7还有网卡的PLTRST有点奇怪~~!正常开机时电压只有3.1V左右,而且关机后电压还有2.4V左右,点动测量后电压阶梯式下降!

立刻找到点位图,没有R61e的,用R61i的参照一下~!

先在南桥输出的地方R77和R79处测量,很正常的3.3V,并且关机后立刻为0V,由此可以知道是断线了,测量R79到空焊U31的16脚是通的,但R79到U28的94脚却是断路的!

U31的16脚和U28的94脚非一条线!

OK~~!测试重启正常!维修结束!
看完贴不要问为什么~!自己想!我只是业余维修不会答的!
今晚加班只能吃面条!惨啊!

网友(点评):
楼主不是业余的。

网友(点评):
楼主太强了。这还叫业余呀。惭愧呀。对了楼主我想问一下 “目标锁定到H8和PMH7部分!尝试进BIOS设置时间后断电再开机观察时间正常,证明LPC总线基本正常,一时间没有了头绪~~”这个是什么原理呀

网友(点评):
楼主目标锁定在H8和PMH7部分,是因为想到重启与ACPI有关吧,进BIOS设置时间后断电再开机观察时间正常,证明LPC总线基本正常,是因为CMOS设置程序放在BIOS芯片中,而设置结果存放在南桥里,证明BIOS与南桥通信正常.

网友(点评):
万用表很牛,表笔有点粗哦,还有PLTRST 3.1V在正常的范围内啊

网友(点评):
我觉得测试LPC那一块有点多余,不过方法和思路很好.因为机器已经可以正常触发了.LPC总线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要是有问题那就会触发不了.

网友:
一个业余维修的用福禄克,我还用胜利呢,

网友(点评):
他是业余维修笔记本,专业维修工控设备。哈哈。。。

网友:
神作必须支持 你这还是业余估计那些维修的都会汗颜的 你思路清晰故障点一查就准这的多大的维修量以及经验才能做到啊  小弟要好好学习  好好琢磨 前辈支持你 以后还发这样的好帖子 教育后辈

网友:
是一个业余维修,设备齐全的高手啊,思路相当好。

网友:
这还叫业余!!那我是业余中的业余!!

网友:
学习了,呵呵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的检测卡好用吗!我用的是带外接电源的,基本上没用过,因为老机型才能用上

网友:
重启不亮是个难点,不简单。牛!

网友:
楼主已经业余到比一般专业选手技高一筹了

网友A:
业余的,厉害,所定故障点!确实厉害!怎么会想到去测:H8和PMH7还有网卡的PLTRST:不解

网友B:
不错,一般业余的都爱研究技术,专业的比较会换板。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这叫当局者迷

网友:
LZ意思是:俺是工厂业余的哦……
LZ那 服了哥的万用表要是真的的话应该不少银子吧

网友:
LZ的万用表真强悍

网友:
LZ太谦虚了,设备不错 ,技术也不错

网友:
你这业余到这程度是怎么练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一般业余的都爱研究技术,专业的比较会换板。

你放屁,谁说专业的会换板 是你自己技术不行吧。动不动就换板

网友(点评):
人家开个玩笑,不必当真。

网友(点评):
火太大,楼主要小心主板,别着火了

网友:
楼主的万用表 不错啊 专业

网友:
桥没坏,算你走运了。

网友:
这也叫业余呀??设备精良。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在写论坛的时候好像在记流水账,只是轻轻点水

网友:
业余级别就这样,那专业还得了

网友:
fluke 289 3k多的东西啊

网友:
都这样还叫业余的

网友C:
大哥们有谁知道为什么复位有电压为什么开机不不亮了。

网友:
楼主 果然强大 。。。厉害 。比专业的还专业。。。

网友D:
重启不亮查PLTRST#是个亮点,功力相当深厚,万用表给力啊

网友E:
肯定是专业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们有谁知道为什么复位有电压为什么开机不不亮了。

有电压不代表有复位动作!复位是有一个时间差的过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重启不亮查PLTRST#是个亮点,功力相当深厚,万用表给力啊

功力相当深厚,万用表给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肯定是专业的吧!!!!!!

当然不是,专业修电脑的哪会用Fluke 289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功力相当深厚,万用表给力啊

只懂一些皮毛,见笑了!

网友:
好剑,好剑法。

网友:
楼主这个表在淘宝上卖还几个千呢   真够专业的

网友:
佩服,,,,非常完美,,,

网友:
其实楼主是很专业的!

网友:
有钱人!我还用500型的万用表呢!!!

网友:
楼主的 万用表是亮点  技术当然也好

网友:
过分的谦虚!

网友:
福禄克
万用表太帅了

网友:
楼主的"测量VINT20为0V没有待机,电压没有过隔离!--------先检查电源控制芯片BD4176kvt的37和59脚,37脚20V正常,"这里不明白。不是没有VINT20吗,怎么BD4176kvt的37脚VINT20又有了?

网友:
现在的业余都太厉害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业余的,厉害,所定故障点!确实厉害!怎么会想到去测:H8和PMH7还有网卡的PLTRST:不解

重启不就是复位吗,复位后电流停在0.9不能成功,当然有理由考虑PLTRST

网友:
修复后整理思路才写贴,因为没有连贯所以有错误之处,谢谢提醒!
37脚应该没有20V,看错了图纸的U42了,只是没有VREGIN20!

网友:
维修思路真了不得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很果断很到位哦,佩服,看来我们是业余替补了哦

网友:
这技术也叫业余,那很多人都只能叫打酱油的了

网友:
这是专业中的业于。

网友:
谦虚哦,学习了

网友:
看了楼主贴,真是感慨万分啊!学习学习了!支持 复位信号啊!

网友:
楼主的表  狠牛X

网友:
真的不是业余的。

网友:
楼主是电子工厂负责设备维修的吧,工具这么强悍!赞!!!

网友:
太专业了思路太清晰了

网友:
楼主厉害,工具厉害,水平更厉害

网友:
业余维修也那么牛哦     那专业的可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呀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今后一定要加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