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液晶维修不好

楼主(2011-08-26):
最近接到几个雷击的显示器  一个是三星22等 还有笔记本电源,都是次级5V在2V-5V跳变,换完震荡芯片 光耦 稳压二极管 都不行,雷击过电源不知有什么特点,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您 要仔 细看,可能还有一些小上电阻坏了,你没有查到,是G级的,0,22的电阻你换得对不对

网友:
雷击的一般会烧到保险,开关管,过流电阻都会烧,楼上讲的0.22就是过流电阻,是接在开关管的S极,有些是0.33的阻值,电压在变一般是反馈电路出了问题还是仔细查下

网友:
不行的话就上通用板

网友:
雷击的话先看看保险丝,保险丝好的话量下大电容有无电压在量有输出。电源管理芯片容易被雷击

网友:
雷击最好换整块板,价格不高,一步到位

网友:
就是就是。换吧,不好修的。

网友:
一般烧到电源的保险多些,实在不行换板

网友:
所有二极。。电阻都要下来量量。这个烧得应该蛮严重的。

网友:
雷击的一般都是电源一体板和驱动板都坏了 严重的屏也没用   俺前两天就收到一台  拆开还被触了电  讨厌雷击的

网友:
手里有2个三星的E2220板子挺贵,也是5V跳变。不亮。

网友:
我也有一个雷击的,电源管理芯片炸了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易坏,换一换。

网友:
被雷劈得板子怎么都哪没难查啊,看来得大家同心协力把问题给纠出来说不定以后雷击也成了通病就好了....

网友:
一般是换板,烧的零件一般不止两个!

网友:
对头,雷击是会最可能击倒电阻,看看电阻有无烧的看不清,然后照着一模一样的板子补件。

网友:
一般会烧到保险,开关管,过流电阻都会烧

网友:
今天刚修一个...电源管理旁边一个50V电容 插电测试OK...再插..打回原形...换了电源管理 无果...在原有电容上了个电容....尼玛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