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改高压 灯管闪一下就灭了,新手请多关照!

楼主(2011-08-26):
求助!~改高压 灯管闪一下就灭了,新手请多关照!

网友:
一般是高压保护,如果没改错的话,灯管老化或漏电的可能性较大,怎么改的应该讲清楚点才好说

网友:
300V的电容有些鼓包,有影响吗? 改错能亮吗

网友:
真的好惨啊 这个孕妇都快生了 你真行
都这样了 你都不换 真狠啊

网友:
谁能帮看一下  谢谢了

网友:
你这个电源的300V大电容肯定要换啊,先换了看下

网友:
看下你的高压是几伏的,

网友:
换电容那是必须的,很明显的损坏必须先处理掉,电容都没换你都上来问

网友:
电容换了
还那样,麻烦给看下改的对不对,还有哪里的原因

网友:
真是高手啊,你那个电容都成那个样了也不换啊

网友:
电容要换,再查一下高压电路,一般这种现象是高压保护的现象

网友:
帮忙看一下,在哪能把高压电路给断了 我改高压条

网友:
从12V输出针脚走线,看到有跳线或保险的地方断开,就把跳线或保险拆下,ON/OFF也一样。

网友A:
有鼓的就换点!!会不会是灯管线插反啊

网友:
强,你加高压条有没有把电源板上的高压先断开,大电容赶快换。在加高压条试试,不行的话在试下灯管好不好。

网友:
灯管冒那里的绝缘处理好了?

网友:
把电源板上的亮度和开关连在一起,再连到驱动板上的开关试下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同时还要看一下这个灯管是不是那种大功率的,如果是,就换一个通用高压条,供电放到19V,因为我原来修过一个国外的本,是十七寸的,就是这样的,一般的高压条不行,就换了一个通用的

网友:
谢谢大家了,我的显示器好了。我把高压部分断开就好了。

网友:
300V的电容有些鼓包了 先换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鼓的就换点!!会不会是灯管线插反啊
灯管的电是交流电, 你把灯管的线插反也插不进啊 。

网友:
电源你都没搞定,就直接搞高压了,楼主可以吗

网友:
你不换的话即使修好也永不长 你这个原因很有可能是它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