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三基色中R阻值偏小

楼主(2011-08-26):
昨天接到一块显卡,行场正常,RGB阻值G的阻值偏小
怎么修呀,谢谢

网友:
查下G这一路中的拆电容和其它元件

网友:
什么故障啊?可能是R通道阻容元件损坏,或GPU损坏

网友:
GPU损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拆下来量一下.就能很快判断了.

网友(点评):
RGB三基色。红,绿,蓝

网友:
偏小多少呢?有跑线试过么?

网友:
跑线路啊  跑到哪个拆哪个

网友:
跑跑线看一下吧,基本上是G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位高人,什么是G呢?是三基色其中的G级么?

是的啊,把电容拆了看看
还有其它器件

网友:
是GPU挂了

网友:
修过多块,还没有一块不是GPU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GPU不良了,因为中间没连接什么东西

网友:
估计是芯片挂啦!通常遇到这种情况直接不修啦

网友:
查连接G的电阻,电感,电容等元件有坏的没有,都正常就是核心的问题了。

网友:
拆橋吧。乾橋多少好呢,又可以練技術

网友:
直接报废啦!

网友:
看看那些小管看看 不良也会这样的 电容排阵后面的小管 你直接找个来换 ,不行的话就重植或者扔了 基本跑到那里后就直接进核心了

网友:
电容短了,去掉电容就行

网友:
直接跑下线路查下。看有没有电容电阻等。老化损坏。如果到GPU出还是低。只有加焊了。如果不行就换GPU 或者重置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