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时钟电路先开始工作还是南桥复位电路先开始工作?

楼主(2011-08-26):
当电脑未插市电时,CMOS电池为南桥CMOS电路提供供电,同时晶振32.768MHZ开始工作。
当电脑插上市电时,5VSB通过三端稳压器(AMS1117)转化3.3V为南桥CMOS电路供电,同时为开关针的正极供电,同时,晶振的32.768MHZ开始起振工作。
当按下开机键后,开机电路被触发后电源向主板输出不通的工作电压(12V.5V.3V),在电源开始输出后100-500m秒后,电源第八针输出PG信号,这个PG信号首先进入‘北桥’,‘BOIS’,'CPU','南桥',‘时钟芯片’给主板各个部件复位,同时PG信号经过南桥给时钟芯片一个开启信号,时钟芯片开始工作,主板其他部件提供工作时钟,同时,南桥的复位电路收到时钟芯片提供的时钟后开始工作,分别复位PCI,IDE,声卡,网卡等芯片..
上面是书上这么写的是书上写的,本人不懂
           1.时钟芯片是有了供电电压后,电源8脚有直接为时钟芯片提供的复位信号,为是么还要等
一个PG进过南桥给芯片的一个开启信号,才开启工作?还有本人认为这个开启信号应该指的是南桥内部的
复位电路提供的复位信号,但它后面有说,南桥内部的复位电路要等到时钟芯片给提供的时钟后才能开始正常工作:求解?
           2.南桥内部的复位模块要开始工作,条件是供电正常,有时钟,然后得到复位后开始工作,按这个逻辑的话我自己认为时钟芯片的PG信号是电源8脚直接提供,在得到后就开始工作,输出各种时钟信号,当南桥复位电路得到时钟后才开始工作,输入各种复位信号给其他设备?
           上面两种情况我自己搞不清楚,究竟这块是怎么工作的求各位前辈给予指点?

网友:
先供电 ----- 时钟------最后是复位!

网友:
时钟芯片的PG信号由电源IC产生的

网友:
书上写的是对的。大致流程确如此。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