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65GVLM不能装系统

楼主(2011-08-26):
一片杂牌865GVLM不能装系统,内存硬盘都排除了,主板好像没有什么故障,下一步我该怎么查呢,大家帮帮忙。

网友:
事情说清楚啊,症状啊,提示啊,之类的,这样别人好帮你分析

网友:
换个系统,如果还不行就查主板,查内存那一块

网友:
说详细点吧,是装后蓝屏还是装的过程死机,还是装完不能进系统,是GHOST版还是安装版,有截图就更好了。

网友:
换排线 看看IDE接口

网友:
装完后进去蓝屏,换下排线看看  硬盘滴

网友:
说清点,好帮你

网友:
说清楚点故障,大家好帮你

网友:
没有讲清楚什么现象,可以换电源试试,还有换数据线试,如果不行,只能修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