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E390开机白屏的艰难维修

楼主(2011-08-26):
客户送来一台联想的E390笔记本开机白屏,呵,这还是第一次遇到联想E390白屏的,这机子的通病是显卡啊,外接不亮,怎么切换都不亮,哎,没办法了,就先把屏和屏线排除下吧,换屏,排线都不行还是白屏,只好拆机了,拆开看了下,没什么进水烧黑的痕迹,保险也都正常,奇怪,难道是显卡?哎再外接试下,呵呵,居然亮了,但是花屏,这才想起有的机子在内接有问题的时候外接是切换不出来的,加焊显卡,外接还是花屏,重织球还是不行, 奇了个怪了,难道是显存虚了,后来想起了在修一块E40的进水机时也是开机白屏,进水的部位也是显存下面,赌一把,把上显存那风枪吹了一便,开机,故障一样,再把下显存也吹了一边,接屏,呵久违的LENOVO 出来了,但是花屏,可以肯定是下显存需了,等会上BGA加焊下。

网友:
借鉴了,借鉴了

网友:
显存还是重植吧!

网友:
好见解 这个以一定要记住

网友:
呵呵 不錯  慢慢修   會修好的。。。。。。。

网友:
显存白屏,小心点就好
显存好像比显卡还难换呢

网友:
可以下载个显存测试程序检测下

网友:
那次修到的一个宏基的机器一会花 一会不花 也是焊了显存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