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分析下液晶显示器图像偏右的问题

楼主(2011-08-26):
19HKC液晶显示器换高压板后,按自动调整,出现图像偏右。系统启动时显示又是正常的,然后图像又跳到右边,刷过程序仍是不行,(大家都分析分析),之前都是好的,按了自动调整后出现的问题,

网友:
如果主机与显示器之间接有分配器,去掉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