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显示器变黄色,怎么解决??

楼主(2011-08-26):
三星液晶显示器变黄色,怎么解决??高手指点!!

网友:
RGB对地阻值一样吗

网友:
一般换灯管可以解决

网友:
灯管很有可能哦,老化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老化

网友:
确信是显示器的问题吗?显卡也会可能

网友:
另外vga线不良也会造成色彩异常,碰到好多次

网友:
如果RGB三基色对地阻值一样  换灯管试试。

网友:
发 个图片让大家看一看,是背光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试一下把驱动板拿开还会不会偏色。一就是灯管,二就是驱动板

网友:
灯管有没有问题,VGA接口头子有问题也会出线偏色的。

网友:
   换灯管吧   有时候还能遇见红色的了   大多数都是灯管

网友:
换驱动板试过没有,一般可能是灯管老化吧

网友:
查驱动板。

网友:
换根VGA线试一试。

网友:
查一下vga和RGB通路或重新复位一下,就行了,灯管坏了绝无黄色。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屏看看是不是也是一样。如果一样那就是屏有问题。

网友:
是背光偏黄还是信号偏黄!背光偏黄的话就是灯管的,信号偏黄换主机和线试下,再不行检查驱动板!

网友:
根据三基色原理,偏黃就是缺兰光,顺B支路查找就行。只要你不是色盲,将灯管老化的底光偏红看成偏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