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C80-1M的电源高压一体板,可以用哪个板代换?

楼主(2011-08-26):
方正FHC80-1M的电源高压一体板,可以用哪个板代换?淘宝上没有卖,哪位朋友有的卖给我!十分感谢!

故障是:过几小时或者几天黑屏    想直接换掉方便

客户不换,算了结束

网友:
查下5V,12V是否正常,正常的话改高压吧,原装板不好找。

网友:
试试检查下灯管看看,一般如果是高压保护,黑屏的时间会比较快,电压或电流保护,好像几分钟之内就黑吧;而灯管的问题如果是线没有断但烧黑有时会几小时或几天才黑,还有看板的成色没有发黄元件肉眼无异常且电压正常,所以重点应该是灯管。

网友:
这样啊是比较麻烦点

网友:
呵呵  这个板我有  这种故障不需要换版  是高压线圈坏了  我修过很多 都是这个故障 我的QQ :369920793

网友:
改个通用高压板就成了么,原装板不好找的,而且维修成本还高。

网友(点评):
万一不是高压板的问题,就浪费时间了,退回去了

网友:
不一定要原装板 电源输出电压一样  高压尺寸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多谢斑竹指点

网友:
个人认为是灯管问题,看你这种情况除了灯管很有可能是高压包虚焊~

网友:
简单点,用锯子把高压板这一边锯掉,换成通用板飞几条线,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这个是唯冠代工的,先检查一下灯管吧,通病呀
你可以在淘宝上搜唯冠 电源板,或者MAG 电源板,方正 电源板,能找到一大把呀

网友:
从旧机子上的高压板上的高压变压器阻值差不多的换上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