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pce775la0dg pdf

楼主(2011-08-26):
一个上网本  仿sony的  插上电源按键板上的两个灯亮   安开关没反应   待机电流0.025A
开关上有电压 待机3.3和5v都有
ec是wpce775la0dg 想找一个pdf

网友:
我昨天也在找,没有找到。

网友:
这个EC的PDF不好找,LZ可以参考其他用这个EC的图纸  广大ZR1的板子 就是用的这个芯片

网友(2011-11-04):
g不能随便参考,引脚虽一磁,但定义是不同的.它是GPIO的.

网友:
我也有一片这样的板,再找图纸.急,哪位有呢.发一下吧

网友:
没有什么人来观看啊.这个机的图纸真是难找啊.哪位有的发一下给我啊.

网友:
山寨本很难找图纸的。修了好几台小山寨本都是CPU虚了

网友:
我这里的万利达的也是这个ec

网友:
山寨本难搞啊,最近两台,一台找不到IC换,另一台弄好测试不到2小时又挂了,再挂后就找不出问题了

网友:
上网本 一般找不到图的

网友:
cpu:N270/512/533
北桥:QG82945GSE南桥:NH82801GBM
EIO:winbond WPCE775LAODG         板号:CL-2 94V-0   E241819
详细情况如此   借此风光宝地再次来求此图纸,望 好心人发了来,谢了

网友:
希望有的发一张过来看看

网友:
我也修道这个机器,急需这个EC的资料,百度了好久都没找到,好心人共享一下吧

网友:
acer 4530用的这个EC

网友:
这种板没看到谁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