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BUG卡

楼主(2011-08-26):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开始学习主板维修,请问一下,我的主板PCI-E插槽坏了,为什么DEBUG卡却测试通过了?

网友:
DEBUG是挂在南桥和BIOS上的

网友A:
主板上的所有接口只是提供设备连接用的,其接口不是设备,如果说此接口损坏的程度没有导致主板短路而接口上又没有接任何的设备,那么测试通过是很正常的,请不要钻牛角尖说CPU脚座和内存插槽损坏为什么不能通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的所有接口只是提供设备连接用的,其接口不是设备,如果说此接口损坏的程度没有导致主板短路而接口上 ...

问题是显卡插槽我插了显卡啊,问题是无显示,换了显卡还是不行,那就是卡槽啊,可是DEBUG通过。。。。。

网友A:
当接口损坏,接口上没电压,接在此接口上的设备主板就不会认,那么通过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接口损坏,接口上没电压,接在此接口上的设备主板就不会认,那么通过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哦,原来如此,谢谢了,这么说显卡网卡声卡之类的可插拔硬件,对于DEBUG来说不插也能通过是吧。如果插槽是好的,我的显卡坏了,那么是否应该有报错了呢?

网友:
你以为DEBUG卡是万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