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s灯闪

楼主(2011-08-26):
HP 6535S AMD集成的,插上适配器待机电流0.01,接口处灯亮一下灭了,3v 5v待机出来了,按开机大写键盘灯狂闪,电流0.02没有起来,测量除待机电压电感有电压,其他的都没有一点电压,看不懂时序,请高手
时序

网友:
那没得修,找高手同行修一吧

网友:
送修吧,免得扩大故障。

网友:
是啊 你原理都不太懂的话 就交给同行吧 先修好修的 钱是赚不完的

网友:
描述也不清楚 论坛里搜同型号吧 先自己研究研究 实在搞不定了 再拿去同行

网友:
修复了,是SLP_S5_5R不正常引起的,HP时序太难

网友:
看不懂上电时序,就不要搞这种复杂的。你会学会的。看好你哦。

网友:
修是很好修的,你看不懂,找同行一会儿就OK

网友:
把网卡取掉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