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400内存问题

楼主(2011-08-26):
一条400 1G内存,烧掉一个金手指,第三脚,上机还点的亮。

啥问题啊?

网友:
把烧掉的脚给补上,连通电路,试试看。

网友:
第三脚烧掉了,我直接上机测试,能点亮

就是不知道进系统之后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
运气好的话,就好了。

我还见过烧掉几个脚,即使不补脚,还能正常使用的。

网友:
这样啊,我第一次碰到这个情况,哈。

网友:
第3脚是接地脚,可能烧了影响不大。我有几条内存也是第3脚烧了,一样可以用。

网友:
那就是你那个脚是地嘛。没什么影响。放心用吧。

网友:
烧了接地线啦!

网友:
看要是烧什么脚,有的脚烧了还能正常使用的

网友:
应该是接地的、对内存的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