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脑CPU温度过高自动关机?

楼主(2011-08-26):
接修一联想电脑,AMD平台,开机进BIOS,显示CPU温度1分钟之类从50度升到80度,换过导热膏、散热器还是一样,进系统一会就关机,请问什么故障??还有,我把BIOS复位了之后,系统时间居然是2099年几月几号几点,而不是0点,这个正常吗??

网友:
散热器是连导热管一起换的吗

网友:
找一下主板上温控芯片看一下是不是正常?BIOS复位后的时间是不正常的。

网友:
代换 试试吧

网友:
刚才进BIOS查看温度,80度,然后我用手按了一下散热器,温度突然升高近10度,吓我一跳,松手又变回80度,这是怎么回事??听说AMD的CPU芯片和CPU盖子之间的导热膏干裂会温度奇高,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