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过30秒左右才有CPU供电怎么回事

楼主(2011-08-26):
有一块技嘉的478针主板型号是GA-8IRML  REV:4.0,问题是开机没复位CPU没供电,等个30秒左右CPU就有供电了可以正常跑码点亮显示器,想问为什么这板会在开机30秒以后在有供电呢,CPU旁边电容换过了

网友:
老A -5 严禁灌水

网友:
应该就是电源ic的问题吧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