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1 IO晶震的波形很奇怪

楼主(2011-08-26):
今天修到一个HP511有时候能开。有时候不能开 不能开的时候BIOS没有波形。就感觉跑00,突然测了IO的晶振如下图:

波形肯定不正常 但是下面显示的为32.768KHZ.一开始还以为示波器原因。但是测了南桥的波形是好的。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希望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点评):
波形我看没有问题,是你示波器调节不好,不要太相信AUTO,我就一直没有用过!!你的时基调在MS级别太长了,把它调短一点,在NS级别应该就可以看到正常波形了

网友:
查谐振电容  或者直接换个晶振撒

网友:
上面所说的我都换了呀,还是不行

网友:
怪了 。。。这个我一般搞EC。。。。或是楼上说的 电容之类的。。。。

网友:
我也觉得很奇怪,从来没有遇到过。而且还能亮。不知道为什么 有哪位大哥遇到过呀

网友:
楼主是不是调节上的问题。

网友:
我也在想了。我的示波器是安泰信的。但是我按了AUTO建还是不行。还有我测南桥是好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多半是机器的原因

网友:
波形正常。

网友:
波波的设置吧

网友A:
楼主你的信息我收到,我所说的附件我发在这里,如果大于论坛限制的我就不发了.

网友:
下载分的问题,我无办法,笔记本区就是这样,呵呵.
如果楼主分不多,建议先下载那个rar文件,这个最直观,解压后是个flash程序.

网友B:
波型是正常的,你把时基调一下,就应该能显示出正弦波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波型是正常的,你把时基调一下,就应该能显示出正弦波型了。

翔哥你好。那时基怎么调。什么事时基,还有什么500MV 怎么调呀。示波器是安泰信的100m

网友:
你看下你的说明书啊,有两个旋钮的,

网友:
如果真是波型有问题多半频率不会那么准的。像上面说的有可能是没有调好,也可能就是你接地的地方没有选 好,选一个离IO晶振比较近的地接好再测。

网友:
经过各位大哥讲解我对示波器好多了。现在就是如果要测内存的波形或者BIOS的片选,那么是不是应该设置电压为1V/DIV 时间为多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信息我收到,我所说的附件我发在这里,如果大于论坛限制的我就不发了.

大哥很感谢你的那个RAR 让我看懂了示波器。至少对维修有很大的帮助。我想把这个资料从新发到论坛上,不然大哥可能搜索不到。让更多的人去学习。这个示波器使用。rar很好。

网友:
调节一下时基旋钮就好、

网友:
波形没有调好吧

网友:
时间调下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