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接灰屏,外接花屏的讨论

楼主(2011-08-26):
今天接到一个SL400的机器一开始说有时候灰屏有时候好的。但是外接花屏。于是就把显卡拿下来直球,但是结果还是不行现在内接还是灰屏,外接花的更利害。外接如图:
有人说是现存,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机器是灌胶的所以不好做。那位大哥有这方面的经验。好让小弟确定一下

网友:
如果你确定显卡做好了的话,只能搞显存了。

网友:
现在显卡换了。不行,马上换显存,有结果在发上来

网友:
估计是显存坏了,要是三星的显存坏的比较多。

网友:
你原来是三星的现存  现代的肯定是不通用的

网友:
内存颗粒不通品牌是可以代换的,显存就不知道了

网友:
像是显存坏或者没供电!

网友:
显卡是换的新的吗,不是的话换一片新的试试.

网友A:
由于没有找到显存,就从新直球,现在好了。谢谢大大家的热心帮助。看来外接花屏。内接灰屏的显存居多

网友(点评):
这种情况显卡坏了,一样有可能的,我遇到显存坏的不多,可能是修得也不多吧。

网友:
显存是否灌胶?灌胶的显存是不暴珠?IBM做显卡常是拆显卡显存暴珠,最好了显存拆下重做,显卡焊盘是不掉点,PC板是否起泡,再者是不小心掉料了,以前修过掉料的,怎么换都花屏,最后是补料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由于没有找到显存,就从新直球,现在好了。谢谢大大家的热心帮助。看来外接花屏。内接灰屏的显存居多

是不是真的啊  我的有台戴尔1420也是外接花屏有点花不是太花   内接灰屏   显卡换了N个了    显存加焊了   也一样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真的啊  我的有台戴尔1420也是外接花屏有点花不是太花   内接灰屏   显卡换了N个了    显存加焊了  ...

我之前看到过有人说是现存问题。我也不知道今天试了确实如此。你先把现存植株,不行在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看到过有人说是现存问题。我也不知道今天试了确实如此。你先把现存植株,不行在换了试试

好    明天试试    看

网友:
哈哈, 有些这种花屏就是显存造成的,唉, 显存不好弄呀, 一不小心就给弄坏了。

网友:
一定是显卡方面的问题了,换个改良芯片再试试,不行就是显存坏了

网友:
显卡重植是不行的,一般我做BGA,两遍加焊不行的话就直接换芯片,重植感觉多大变化

网友:
我还以为显卡呢,原来是显存啊。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多半是显卡引起的,显存的几率很小

网友:
二楼已经简单明了的说勒喔~!首先确认外围无掉件。且显卡没问题和BGA做的没问题。。最后就是显存的问题了啊~!

网友:
三星的显存跟现代的是不能通用的

网友:
读帖百遍,感谢楼主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显存引起的 不过弄的时候要细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