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有响声

楼主(2011-08-26):
淘的旧电源,各路电压均正常,带I5 HD5870平台玩游戏几天下来没问题
就是电源会发出哒哒哒的低频声响,不是滋滋高频声,电源待机时没有响声,应该是FPC或者主变压器发出的,负载越要,响声越急促
有点无从下手

网友:
这种响声是有点难修  一般应该是震荡和推动 主开关  变压器  这几个地方问题 还有查输出整流滤波。

网友:
我遇见好几个也是这样的问题   有的吱吱叫   有的哒哒响   听着像变压器发出的声音   郁闷  但是有的能用   有的不能   没换的东西

网友:
辅助电源负载有短路  尝试着查查负载部分

网友:
这个电源是块好料!如果是能带负载只是有点叫声,那真如你所说是变压器的问题,否则可能高压问题!

网友:
好电源
你淘到宝贝了
遇到响声,我只能换换电容了,其他也没办法
祝你好运。

网友:
一般有吱吱声先换大滤波电容

网友:
变压器
   或电容漏电,

网友:
电源蛮新的。。去售后啊。。

网友:
我觉得这种 响声主要是频率不平衡引起的,主要查电容电阻,电容电阻没有问题就看滤波校正的电感,待机的变压器,次级变压器。。。要用心去查查。

网友:
  这个问题好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