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1-08-26):
机子拿来为不触发!拆机发现网卡击穿。拆掉网卡上电发现+3V5V没有51125芯片发烫。查3V5V电感发现3V电阻为30左右明现太底。用烧机法烧.发现南桥有些微热,其于的零件没有温度。由于网卡击穿怀疑是被雷击的,南桥也被击坏呢!拆掉南桥后测+3V阻值正常了,买了个新的南桥换上+3V5V出来了。问题来了!!!还是不触发?打开电脑只有511独显的图纸!当时由于想节约分没来论坛上找这机子的图纸就这样开始了我的艰苦的维修之路!!!一打开图纸就直接奔向IO 1070。查IO的供电复位晶振都有当查SLP_S3#_3R信号是电压为0。直接打阻值接地了。当时就汗呢 难到桥没做好/不管IO比桥好拆装就直接拆掉IO测105脚不接地呢但阻值还是比较底23左右!当时想这是南桥发的信号嘛阻值底应该没问题。拆下来的IO我测了一下105脚果真对地呢!哈又白高兴了下 换个IO上去还是不触发啊!!按开关PWR_SWIN#_3有跳变。在检测SLP_S3#_3R这个信号还是没有/那就找时序吧, 这个是511独显的图纸和510的有天天壤之别!!就在这个SLP_S3#_3R信号上。
从511的图纸上看SLP_S3#_3R是开机后才有的。糊涂啊我,又回到IO那里一个一个查/因为只有IO和图纸一样/还在论坛问了下这个IO有没有写程序 因为看过别人说520的IO也是1070的有写程序~~~~~最后修得没法还是来论坛下载了510的图纸!!!打开一个哇靠。看图纸 SLP_S3#_3R信号是一待机就有的!!!也用了烧机发也没烧出来/又艰苦的拆啊拆最后是SD卡的芯片坏了。拆掉他上电哎呀自动开机 呵呵[大家都知到HP机子没电池都会这样]上上CPU和内存嘿嘿跑马了OY  这机子坏的东西还不少嘛5555
虽然没啥技术含量  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别为了那10分而走很多弯路

网友:
有图纸就是方便,

网友:
思路挺直的 图纸不可少啊

网友:
上面的两个图怎么看出来SLP_S3#_3R这个信号是待机有还是开机后才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