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LT19518液晶电视声音

楼主(2011-08-26):
一台长虹LT19518液晶电视有图象没声音,按键板不大灵,遥控没有了,不知从哪里着手,音量已调到最大了,放DVD有声音的

网友(点评):
视频状态输入DVD信号有没有声音?

网友:
配个遥控器   不行 就查下驱动板   按键板  和之间的连线

网友:
音量调到最大没有声音,应当是驱动板上的音频模块的问题吧

网友:
视频状态输入DVD信号有没有声音?

网友:
放DVD有声音的

网友(点评):
看看伴音是什么制式?

网友:
长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