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75内存供电1.09V,

楼主(2011-08-26):
这个电压是否偏低啊?

电源芯片RT8802A 下面有两个驱动芯片,是否直接把8802A给换了

都有1.09V的电压了还用什么示波器查看PWM波波啊 哈哈 那个点评的兄弟笑死我了
简单一点做就换掉试试,有示波器的话量量PWM有无输出也可。

网友:
顺便给你这个图纸

网友(点评):
都有1.09V的电压了还用什么示波器查看PWM波波啊 哈哈 那个点评的兄弟笑死我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5107-1-1.html

网友:
是内存电压低还是CPU的啊,RT8802是CPU的供电芯片。
看下内存那边供电的方式是是什么的,更换一些电源IC和MOS管。

网友:
建议打上管的控制脚位的阻止

网友:
先把 CPU  12V 供电 拔 掉  看 电压 还 是不这么低

网友:
楼主是内存供电偏低跟RT8802没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