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板用USB鼠标问题

楼主(2011-08-26):
我遇到一个主板在用USB鼠标时玩游戏,每次用到二十多分钟的时候鼠标就不能动,有时鼠标的灯是亮的有时不亮但都用不起,更换USB口子后又能用一阵。换过很多USB鼠标结果都一样。用PS2鼠标又正常,想问下给位高手些这种问题应该从哪里入手???

网友:
供电和信号

网友:
应该是USB的供电出了问题,查查看是不是发烫!

网友:
混个分  鬼知道  反正我不知道

网友:
查USB的工作条件

网友:
应该是usb供电问题

网友:
电源管理...................

网友:
装一下系统,然后再安装主板驱动试试。我碰到过华硕的P5KPL,就是G31主板有这个毛病,后来是重装系统后安装华硕给的主板驱动就好了

网友:
先易后难,排除鼠标问题。

网友:
查下供电吧  是不是供电不稳定呀

网友:
还是供电 和信号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小弟我的usb都不能用了

网友:
想换系统   后查usb的工作条件

网友:
可能是电源不稳 鼠标换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