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AMD77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1-08-26):
昨天接到了一块七彩虹AMD770的主板加电诊断卡直接00,然后短接开机针脚可以强制关机,在开机还是00,测试CPU电压正常,CPU电源模块6566有点发热换了还是一样诊断卡直接显示00.内存上拉电压0.9V正常,通电久一点南北桥都比较烫手,有没有那个友友有这块板的电路图,给个思路,知道从何下手了。

网友:
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刷个BIOS 先。。。。不晓得你诊断卡是怎么显示的。。。哎 看卡不一定要去看那个跑数的地方 。。。有没有不重要。。

网友:
看不清   你的测试卡是 怎么显示啊

网友:
这种板BIOS爱坏   刷个BIOS 压压北桥

网友:
复位有了吗。有了刷bios试试,。。

网友:
有复位信号,没有编程器  老板没买

网友:
这种板一般都是主芯片的问题的多!你杀一下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