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鸡法修复ACER4520通电短路

楼主(2011-08-26):
客户拿来一台ACER4520G,曾经拿去ACER维修站,人家说板烧了换板1300元,客户不愿换。
接上电源通电马上短路

拆机,目测没有明显烧过痕迹,用表测量公共点,2欧阻值,明显短路,于是分别拆出待机电路和CPU供电电路供电电感还是短。

没办法只能烧鸡了,用3V接到公共点,小心仔细运用摸骨法,当摸到屏接口处一颗电容时,终于找到了罪魁祸首

其他板公共点拆了颗差不多的换上,通电不短了,开机正常,安装好交付客户。

网友(点评):
兄弟的焊功真是了得

网友(点评):
我们俗称的大短路

网友(点评):
焊得的确有点创意!

网友:
哇,这不是当着客户修的吧!!那起码得有500大洋吧

网友:
楼主你调3v用的是几A烧进去的??

网友:
遇到过4520同样位置电容短路的

网友:
最好2A以下,我这个是小器件短路,漏电流不严重,大器件用这方法就要小心了,本来不坏的也要烧坏,最好尝试着先少后多

网友:
ACER 怎么老修到 电容短的。。呵呵。。

网友:
莫非是通病?

网友(点评):
宏基的本本屏线口两个大电容很容易短路的

网友:
换个用那么多助焊剂干嘛啊

网友(点评):
肯定是焊工不好嘛

网友:
这种板子电容短路很正常的,遇到这种情况,客户都是送钱来的。

网友:
是啊,经常遇到呢,我晕

网友:
楼主好运气呀!!!

网友:
电容坏的太多了、、、、

网友(点评):
是的,一般大短路电容坏的较多

网友:
DELL的短路也有过这种情况  前短时间修的蛮多的

网友:
公共点短路你拆电感作什么.

网友:
烧机得学学

网友(点评):
也得学学限流烧机法

网友:
烧机真好
焊的不是很好看

网友:
电容短路这个是通病吗

网友:
实在不敢恭维焊功,但烤机就的膜拜了......

网友:
烧鸡大法,很好用,有时也烧不出来,加多大电流也没用!

网友:
公共点短路,常见的故障。

网友:
楼主厉害,这修的干脆。

网友:
烧鸡大法,很好用
但我不会用啊

网友(点评):
该学学啦,很好用,就是要小心手被烫到

网友:
是很多都烧不出来的。

网友:
看运气。。上次一片19V短路,量不到坏的地方,强烧,冒烟的地方烧来烧去就是会冒烟,板子都快给我挖穿了,后来没办法还给客户,跟他说PCB间短路,没办法修

网友(点评):
你没有做限流处理

网友:
2欧姆也能烧呀。

网友:
楼主 见怪了,这个板子我修好三块了 ,都是同样的问题,   ACER的通病了!

网友:
公共点怎么可能是三伏呢?

网友(点评):
3v就足够造成大短路了

网友:
烧鸡法,别把自己给少了,先电流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