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板复位电压跳变

楼主(2011-08-26):
昂达单桥AMD2主板 复位灯狂闪  测试全板的复位电压都在跳变(0.6-1.1V之间) CPU复位 PCI复位 IDE复位 连复位针脚都是跳变 跑复位针脚直接到桥 加焊无果 不知是哪个部件影响了全板复位被拉低

网友:
有短路情况才是这样   个人意见

网友:
先换个I/O不行再换个桥试试看,也许可以

网友:
32.768晶振是否工作正常,还有就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