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改通用电源和高压条的问题

楼主(2011-08-26):
用通用高压条和电源板改的,出现这样的怪问题,,
改好后能正常使用,也可以调亮度,但关机后灯管长亮,
以为信号线接错了,把ADJ和ON线换转,关机后不会长亮了,但调不了亮度。
驱动板没接错。。5V。GND。信号。开机。就四条线。
高压板直接从通用电源那取电的。
请问哪里出错了。。

网友:
请问,驱动板用的是原来的那块吗。还是通用的,有的驱动板关机后,ON/OFF 没有3.3V电压了,但是ADJ还是有电压的,长亮是因为ADJ接到高压板的ON/OFF的,通用高压板亮度调节大多数都是无效的,也就是说用供电接地和ON/OFF三根线就可以亮了。但是如果调节ON/OFF的电压,亮度也是会变化的。另外,高压板一般都是12V供电,没见过5V的啊(我说的是液晶显示器,笔记本除外)。

网友:
是不是要把原来高压板相关电源输入拆掉?

网友:
看看 开机信号 是高电平 还是低电平   有的高压是低电平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