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不用代换法怎么判断电池的好坏

楼主(2011-08-26):
笔记本 不用代换法怎么判断电池的好坏,电池冲不了电,如何不更换电池知道电池本身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一直很困惑我呀

网友:
我也想知道,

不过因为各个厂家的电池接口定义都不一样,没办法用通用的方法或者通用的仪器来检测。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叫修电池的帮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这个意见好,可不是每个地方都有修电池的。。。

网友:
不知道。来看帖学习再回贴。

网友:
好像说电池电压太底就认为损坏,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不装电池用可调电源,如果可以的话就是电池坏了。

网友:
我也一直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
同意8楼的看法,如果电源能用,电池又装着充电;把电源拔掉就不好用啦,那就是电池或者是电池充电电路的故障;如果电源盒电池都在用,但充电指示灯没指示,那十有八九是充电电路问题;电源指示灯亮,说明充电好的,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楼上的分析的真够经典!!!望闻问切  把故障看得八九不离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