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相机 报错

楼主(2011-08-26):
接一松下DMC-----FX33,开机报【请关闭相机,然后重新开机】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菜鸟请教各位大师傅。还有就是给电机外加电镜头能顺畅的升缩,把相机调到浏览相片的档位开机,就不会报错,把他调到拍照的档位,能取景,但是马上又报【请关闭相机,然后重新开机】,关机镜头不缩回,请各位指点,谢谢了先!!!

网友:
取景是否模糊  如是查对焦部分

网友:
镜头 电源板

网友:
镜头驱动在电源板上 不过很少坏

网友:
镜头的问题摆···拆开看看呗··

网友:
估计应该是镜头里面的对焦杆问题

网友:
对焦线路或光耦!!!

网友:
  镜头的问题  是镜头对焦部分出问题了  这个讲不明白  多看看教程   多研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