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920 进液不加电维修过程

楼主(2011-08-26):
主板为仁宝LA-4201P
主供电IC板上为TPS51427,图上为ISL6237,可以代换
1.主板进液,测无+3VALWP,+5VALWP,第六脚VIN断线,直接从PC21的B+电压飞线到VIN,仍无+3VALWP,+5VALWP
2.料板上找了一个ISL6237换了也一样
3.发了一个全新TPS51427,故障不变
4.测TPS51427四脚EN_LDO无电压,PR46,PR47阻值增大,换之,EN_LDO,VL都有了,还是无+3VALWP,+5VALWP
5.测EN1,EN2为0点几V,PR52,PR52都正常,追线PD8到PQ35第二脚断线,飞线,+3VALWP,+5VALWP出来了,上电OK

网友:
楼主。打了个 “讯维学员”的标志,真的不大敢相信,你看这修的,绕的不是一个圈啊

网友(点评):
这不是远程的嘛,

网友:
新手看的糊里糊涂的。求楼主讲解下引脚定义。例如,EN1  EN2控制什么,跟3VALWP  5VALWP啥关系。。感谢楼主奉献精神!

网友:
高手呀,学习了,好像和你做个朋友,多多交流。

网友:
测EN1,EN2为0点几V
正常该为多少, 能介绍一下都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
EN1 EN2是3Valwp 5Valwp电压的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