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35S,CAP灯闪3下,不显

楼主(2011-08-26):
我换了一个新北桥后,现象还是一样啊,CPU也换过试了,CPU座子也加焊了,无解,两个本都是这样
cpu

网友:
这个机子就是通病,我以前修到过一台,不过U座没问题,我把北桥取下来,重植一下就好了,U座不好弄,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