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关于XP系统的问题吧,度娘找不到答案[已解决]

楼主(2011-08-26):
现在每次我关机  就会提示 脱机文件 另外一台电脑的IP\共享名 无法连接 原因找不到网络名
搜索注册表  有酷我的我都删了,但是还是会同步,而且注册表也会出现你删掉的东西,难道要做系统了?

已经搞定了,高手如云啊,三楼正解,谢谢了,不过我的方式是  双击我的电脑----然后工具-----同步。。。。把那个同步删掉就好了!

网友:
  这种是网页设置被修改了,可以选择工具--选项--把里面选项内容恢复默认设置,或者在百度上搜一个浏览器修复工具,修复一下~~!!

网友:
很明显是系统同步啊,查查看附件同步里面的设置,把同步计划改一下就行了

~~~~~~~~~~

楼主人呢,不会是做系统去了吧

网友:
要想简单就直接重做。

网友:
这个是同步你手机里的东西??

看看有没有安装啥同步软件?

网友:
直接装是最好的 方案

网友:
哪个方便用哪个

网友:
看到了,就是学习了

网友:
重装是麻烦点!不过比补的要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