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的板子,这样飞线可以吗?在线等

楼主(2011-08-26):
一块G31的板子,一个小三极管WO94烧了,找来找去找不到可以代换的
知道此三极管正常是,前面2个脚,一个5V,一个12V,后面单独一个脚是12V,随便我用一个WW85换上去,
前面5V跟12V都有,就后面12V没有了,我想直接把那个12V飞过来可以不

网友:
上个图啊,说的一塌糊涂

网友(点评):
这么说都不明白啊,就是一个小三极管,前面2个脚,正常是5V跟12V,后面一个脚正常是12V,现在后面那个脚无12V,想把前面那个12V飞过来,或直接从别的地方飞个12V过来

网友:
只是个双二极管,找不到就用二个二极管

网友(点评):
能否详细点呢

网友:
成功就行,美观自己看着好就行

网友:
先搞清输入多少伏,输出多少伏就好办了,用二极管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