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53 MAX1632无故发烫一例

楼主(2011-08-26):
一明基S53别人动过,+3VALW     PQ35 8PCB脱皮,补好,直接上电,电流0.002,无3/5V
PU5max1632工作条件发现23SHDN-无电压,正常应该为13V,沿着线路发现PD16
稳压二极管无法正常击穿导致23脚无电压,直接PD16换个方向,上电电流0.136MAX1632
巨烫,断电,换MAX1632, 依旧,查相关+3VALW    阻抗44 直接烧,电流很小,
直接去掉所有PWM场管, 上电依旧发烫,怀疑改动PD1623脚电压偏高所致,查
PDF得知此脚可以与V+电压相同,还是不放心,将PR83 ,PR80电阻换成 100  33
上电依旧,又相继换掉6MAX1632 查线性输出电路没有任何短路,实在没有思路为什么会发烫,找郑师傅寻思路,给出查线性部分,直接挑起4,5,21,28脚,上电不发烫了,
挑起其他脚无输出,21脚电压高达9V 正常为5V 逐一焊接引脚发现至2     1脚后发烫又出现了,电压也低至3.4V,还是VL线路有问题,去掉PD22升压二极管依旧,突然发现
VLPC66电容没有,不知道哪去了,找个大小差不多的焊接不在发烫了,把所有拆掉的还原,+3VALW,+5VALW有了。

   上电,按开关无反应,开关处有3.3V 这板典型的DV1000架构,拿出春雨高手的维修案例45脚供电3,3V  29 ACIN 2.5V  2NBSWON# 3.3v  按开关有跳变,
171DNBSWON#电压0.7V明显不对, 按开关也无跳变,判定EC不工作,
(休眠信号直接在休眠开关处量过3.3V),查BIOS部分, 21脚无波形,根据春雨的案例很明显软体出错,在网上找了个明基S53EBIOS, 先刷BIOS先,刷BIOS刷老引脚出错,在IBM料板找个了MX49LF080 40脚代替 SST39VF080,刷好程序上电BIOS处冒烟,以为焊接不过关,也想到可能脚位不一样,懒得查资料,直接又找个MX49LF080刷好程序,上电前还是查查资料,
果然不一样,只好找一样的BIOS刷好,还是不触发,仔细检查焊接没问题,又去网上找了个明基S53的程序刷上,按开关终于触发了,上屏幕,亮了,装好测机一切正常,技术不行就是累,资料翻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