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了一台机器,是网吧机器,做好系统后老是自动还原为以前的网吧系统!

楼主(2011-08-26):
如题!硬盘都用DM低格了,做系统怎么还是还原为以前网吧的电脑啊!请各位大侠详解!!!

网友:
还原卡 还原精灵呗

网友:
现在机器没在我这里,请问一下还原卡就是插在PCI上的卡么?

网友:
还原卡没见过,感觉应该是的,后悔以前在帮别人弄电脑的时候仔细看下了。

网友:
有的主板带还原功能,要在bios里面关

网友:
请把后续结果写出来,我好学习。

网友:
你看一下主板上是不是有还原卡之类的东西,卸载了就行了

网友:
重新分区吧!!!!!!!

网友:
是还原卡的问题,就是要输入密码才能卸载!晕死!

网友(点评):
你把硬盘重新分区 bios还原

网友:
忘了,在百度网上能查到,

网友:
很好以后遇到值得注意下,网吧应该装了还原的东西,最好要刷BIOS吧

网友:
最好 把区全部分了,,在试一下

网友:
12345678 三茗还原卡原始密码
改了就不知道了  网吧有还原卡的多,要注意一下。

网友A:
不单是网吧电脑,学校电脑里面也有还原卡的,像个测试卡一样,插在pci插槽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单是网吧电脑,学校电脑里面也有还原卡的,像个测试卡一样,插在pci插槽上面

要是不要还原功能是不是把还原卡拔掉就好了?还是有什么复杂的造作步骤么?

网友(点评):
拔掉也行

网友:
先看一下有没有还原卡  最好分区了

网友:
还有还原卡这一说啊!

网友:
打开机箱,把还原卡拿出来

网友:
从写主引导分区 以后在做分区

网友B:
拔掉还原卡

网友:
卸载还原卡啊

网友:
把硬盘全低格掉,或者有还原卡 拿掉

网友:
有硬件还原卡、

网友B:
如果是软还原的话,一般DOS下或PE格式化就可以。硬还原的话。得开机箱。看看PCI网卡有没还原芯片~

网友:
看看主板是不是插着还原卡啊,网吧嘛,很多都是有这个东西的。

网友:
是的,,先拿出来,,再试下

网友:
后面呢 还有吗?

网友:
是还原卡。这种我也碰到过很多好像都是HP的机子。有的是在BIOS里关闭。还有的是开机按F9或HOME进去输入12345678还是123456789来的。卸载就行了。

网友B:
网吧机器不是得先看有木有还原卡么,

网友:
把BIOS刷下看看就是额
很多都在BIOS里面的

网友:
有些用还原精灵有些用还原卡!

网友:
还原卡拔掉,BIOS恢复出厂状态,应该可以吧。

网友:
有的还原卡在网卡上,有的还原卡在BIOS中的。在硬盘中的没有

网友:
全盘格一下 看

网友:
应该是还原卡 你看下插了没啊 或者是还原精灵 如果是还原精灵的话 你用光盘装下系统 用U盘装系统根本就不可能 汗颜啊 如果装系统用光盘没用的话 那就是还原卡 把还原卡弄掉就OK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有还原卡这个东西。
论坛里还真是长见识啊!
另:还原卡是怎么用的呢?

网友:
看看是不是又还原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