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1 不插CMOS能触 发,插CMOS电池不触 发

楼主(2011-08-26):
HP511 不插CMOS能触 发,插CMOS电池不触 发,更换了EC ,刷过BIOS还是 一样,插上CMOS电池不触 发,不接CMOS电池可以触 发亮,

网友:
哇,那CMOS短路喽

网友:
南桥局部坏了

网友:
coms电路主要的功能是在没有插电源的时候给南桥供电,南桥在没有插电源的时候局部是有工作的

网友:
查下RTC回路

网友:
你这个应该就是南桥坏了  以前华硕碰到这种 换了南桥就好了

网友:
查RTC电路和SB

网友:
查下RTC回路
,,.....

网友:
测下RTCVCC对地值,看小不小,小的话就断开法试下

网友:
CQ 511  吗    如果RTCVCC 有问题 会短路的 把

网友:
当插上COMS电池部分电路已经在工作了,南桥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南桥和时钟晶振,RTC电路都会引起的

网友:
我认为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小  因为当你拿掉COMS电池的时候也是能开机的  说明南桥RTC模块是正常工作  在机子正常的情况下 当插上电源适配器的时候 南桥RTC模块是用3v待机电压供电 如果插上就有问题的话那就说明插上COMS和3v待机电压相冲突  你可以重点查看coms电路  或许新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