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pad Y510——内存针脚短路引发的杯具

楼主(2011-08-26):
机器也是商家送来的。送来时开机掉电,51020发烫。上家说换了几块都是一样滴。 拆机,上电。开机到0.25马上掉电,待机0.8A,51020发烫,用表测量,发现3V,5V开启信号被拉低。FORCE_OFF#处于一个低电平,导通二极管,强制拉低enbl(华硕开机时序就不写了,论坛上很多。这个机器是华硕代工的板,只有点位图,可以参考华硕A8E的开机时序和SL400的IO工作条件)。直接断开二极管,开机不掉电。打电压发现少了一个1.05V,再观察。直接电感被去掉了。补上。1。05V出来了。CPU供电不出来。测量发现确少一个CPU_VRON信号。次信号由IO发出。IO要发出此信号需要ALL_SYSTEM_PWRGD为高电位。 需要后面四个PG信号为高电位。逐一断开,在断开DDR_PWRGD时。电压全部出来。但是开机不跑马。并且DDR_PWRGD阻值减小。发现是0.9V_VTT_REF短路。取掉电感。
分别取掉通往内存插槽和北桥的电容,发现还是短路。内存插槽针脚没有虚焊、联锡。怀疑北桥引起。杀桥(黑胶的,其过程不亚于看恐怖片)。取下北桥,还好没掉点,再打L0901还是对地短路。直接石化当场。再观察发现是内存插槽的一脚被插弯了与二脚接触在一起。二脚又是接地脚。直接挑开,不短路。焊上北桥。开机。一切正常。

        注意,以后大家与类是情况请先观察内存插槽(包括里面的针脚)。不然会走很多冤枉路。

网友:
开机到0.25马上掉电,待机0.8A

人为故障不仔细就是麻烦

网友:
看来修板还是细心的好。

网友:
细心的话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有时仔细点多看看板还是不错

网友:
看来楼主也是蛮细心的啊

网友:
修本子需要细心呀,像ASUS的上电时序就是这样的,缺少一路电压,就会导致欠压掉电···

网友:
心细决定成败啊。

网友:
楼主已经够小心了,百密有一疏,人无完人,能修好就OK! 楼主是强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