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液晶屏闪烁

楼主(2011-08-26):
ibm t40  刚开机 液晶闪烁,等一会屏幕就正常了。

网友:
是不是灯管闪?

网友:
期待学习中,修好了说一声呀

网友A:
是整个屏幕闪还是,一条一条的白线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整个屏幕闪还是,一条一条的白线闪?

一条一条的白线闪,重上到下

网友A:
换个屏试试,一多半是屏的问题.

网友:
要不就是排线?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一台T42条条闪的 问题是刚开机不闪 进系统分辨率调到1024*768就闪 800*600不闪 。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屏试试,一多半是屏的问题.

点一会就正常了,不是排线。

网友:
肯定是灯关的问题

网友:
高压或 灯管打火。

网友:
灯管问题,应该更换灯管

网友:
也没修理,放一段时间好了。

网友:
建议还是换个灯管。